精确延时的问题

楼主:
想问下该怎么实现精确的延时?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主频为1Mhz下,这种方法延时精确么?

网友:
这个没有测过,理论上是CPU时钟一致的,类似于51中的nop操作

网友:
根据以前本科时候的测试,那还是挺准确的。如果你的使用只是简单的延时,那没什么问题。

网友:
挺准确的,我用来模拟过一些单总线协议,木问题

网友:
想要精确延时必须考虑指令本身,C语言在这方面天生不足,更别提延时函数了。用汇编写延时程序,并查指令手册精确计算指令耗时,只要没有中断干扰,延时误差可以减小到仅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
如果是8M晶振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