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的功能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液晶能不能显示出存储模块的内容?
就是说,我能把存储模块的内容读出来后,可以显示在液晶上面?哪怕是个数字也行啊?求教啊!!!

网友A:
那就是分两个功能模块了,一个就是读取存储模块,例如EEPROM,另一个就是液晶屏显示模块,不过要具体到使用什么液晶屏了,两个模块不冲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分两个功能模块了,一个就是读取存储模块,例如EEPROM,另一个就是液晶屏显示模块,不过要具体到使用 ...

您好,您的意思是液晶中有两个模块,写和读两个模块,不过我想让液晶显示外接的一个存储模块,
就像at24c02的那样的模块,上次,我试试啦1602液晶,但是失败啦,我无法提取那里面的数字信息
,使其显示在液晶上面。最后,就让它显示在数码管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的意思是液晶中有两个模块,写和读两个模块,不过我想让液晶显示外接的一个存储模块,
就像at24 ...

不,我的意思就是一个外接的存储模块,一个LCD显示模块,这两个模块不冲突的意思是LCD能显示任意数据,跟是不是存储模块上的数据没有关系。
你既然能显示在数码管上,那当然也能显示在LCD屏上,只不过是你还没调通LCD的驱动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我的意思就是一个外接的存储模块,一个LCD显示模块,这两个模块不冲突的意思是LCD能显示任意数据,跟 ...

记得上次我是仅写啦一个程序,那个程序是专门来往液晶里写内容的,然后可以显示在液晶屏上。
那个程序我调试好后。
转移到存储模块上,想采集那个模块的里的数据,我就改那个往液晶里写的内容,就是来一个嵌套,其他的都没动,结果不行。
我也不知这样说您能听懂吗?
像液晶的读的程序都没写。我用的1602液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上次我是仅写啦一个程序,那个程序是专门来往液晶里写内容的,然后可以显示在液晶屏上。
那个程序我 ...

把1602的显示模块挂到你后面的模块上用于显示那个模块采集到的数据  楼主的意思是这样吧

网友C:
显示数据的话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在显示之前把数据处理一下,以ASCII的格式发送给1602显示,比如 数字5 应该以 ‘5’ 也就是 5+0x30 的形式发送给1602

网友:
说那么复杂,你确定一下是显示问题还是存储模块的问题,不要掺和到一块儿.

网友D:
当然可以做到,只要存储器不是只写的,无论存储在什么地方,读出后转换成你需要显示的格式,写到液晶上即可。
某些液晶可能显示不是字符,而是固定图形,那就需要你仔细考虑显示什么图形表示你读出的存储内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示数据的话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在显示之前把数据处理一下,以ASCII的格式发送给1602显示,比如 数字5 应该以 ...

您好,这个您说的这个转换为ASCII值,我不知怎么转换,因为我读出的是个代表数字的变量。
还有就是您给我发的一个帖子,我的意思的确是这种,回答晚了,太抱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做到,只要存储器不是只写的,无论存储在什么地方,读出后转换成你需要显示的格式,写到液晶上即可 ...

您好,您刚才说的那个转换为 对应的格式,是怎么转换呢?
我呢是用一个数字变量代表从存储模块读出的内容,但是这个数字变量我不会将其转换为相应的格式。
请帮帮小弟吧。回帖太晚,很是抱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个您说的这个转换为ASCII值,我不知怎么转换,因为我读出的是个代表数字的变量。
还有就是您给 ...

比如一个 整形的变量 i= 9, 那么你想在1602上显示出来的话,应该以 9 + 0x30  的形式写入16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一个 整形的变量 i= 9, 那么你想在1602上显示出来的话,应该以 9 + 0x30  的形式写入1602

哦哦,明白啦,刚才测试了一下,挺好用的。
真心感谢您。

网友D:
楼主好像根本没有看液晶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像根本没有看液晶说明书。

看是看了,也看视频教程啦,不过不会灵活应用。
仅会一点初级的,搞一点显示数字,字母等。
说实在,对这液晶的掌握,还是小白级别。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