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从FLASH中运行的问题

楼主:
参考了【玩转C2000 LaunchPad】在FLASH里运行 一帖中的方法,想尝试把附件的程序写到板子里面,用CCS5.5,编译时发生错误,想请问一下各位怎么解决

另外,程序烧写到FLASH以后还可以用JTAG仿真,单步调试吗?

网友A:
楼主参考的帖子没仔细看哟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参考的帖子没仔细看哟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这三行在MAIN.C前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参考的帖子没仔细看哟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
* main.c
*/

/*    GPIO0,1,2,3  --> LED
*
*/
/////////////////////////////////////////////////////////
//   Header include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include "stdio.h"

char * rxch = "XYZ";

extern struct TXDATASTRUCT rxdata;

/////////////////////////////////////////////////////////
//   defined

#ifdef TOFLASH
extern void MemCopy(Uint16 *SourceAddr, Uint16* SourceEndAddr, Uint16* DestAddr);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endif

void main(void)

{
//        Uint16 a;
        InitSysCtrl();
        InitGpio();
        InitScia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ifdef TOFLASH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endif

        rxdata.pCh = "ABC";
        rxdata.pos = 0;
        scia_fifo_init();
        InitCpuTimers();
        InitEPwm1();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60, 500000);
        ConfigCpuTimer(&CpuTimer1, 60, 1000);
        CpuTimer0Regs.TCR.all = 0x4001;                 //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
        CpuTimer1Regs.TCR.all = 0x4001;                        // start

        IER |= M_INT1;                                                         // timer0
        IER |= M_INT9;                                                        // SCI
        IER |= M_INT13;                                                        // timer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 timer0  (1.7)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 = 1;                // SCI RX interrupt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2 = 1;                // SCI TX interrupt
        //PieCtrlRegs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for (;;)
        {
                DELAY_US(400000L);
                DELAY_US(400000L);
                DELAY_US(400000L);
                DELAY_US(400000L);
                uart_sendstring("EEWorld_\n");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2 = 1;
        }
}

网友A:
F28027.cmd文件修改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F28027.cmd文件修改了没?

oh!!!!找到了,谢谢把版主,,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