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不走直线,调了半天PWM还是不行!?

楼主:
介绍一下楼主的小车:昨天刚刚组装好的小车,还处于兴奋状态。小车一共三个轮子,前面一个万向轮后面两个直流电机控制的轮子,直流电机采用ULN2803驱动,通过调节PWM控制电机的速度,昨天调了半天小车总是不走直线,是不是开环控制无法实现?

网友A:
还是需要检测 寻迹再走的

网友:
同电压每个电机转速都是不一样的,误差在10%左右很正常(主要是由于电机线圈绕的多少和直径误差,以及永磁体等影响);所以需要添加速度检测反馈才能很好控制。

网友B:
不能走直线,如果是像楼上说的误差10%左右很正常,但是一直偏得很快就是电机本身问题了,带不动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需要检测 寻迹再走的

不通过循迹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走直线,如果是像楼上说的误差10%左右很正常,但是一直偏得很快就是电机本身问题了,带不动负载。

带动负载应该没我问题,楼主第一次做小车所以经验不足,斑竹这个开环控制不能实现吗?

网友:
回馈程序流程图

回馈程序流程图

调试之后两个Sensor的误差

调试之后两个Sensor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