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编译器使用经验】+IAR软件仿真

楼主:
      利用IAR软件进行仿真的时候,很多新手可能会遇到这种错去提示(图片1),这个时候,大家不需要设置其他的什么。如果你用的是IAR的话,那么你只需要在编译环境中你所建的工程文件上单击右键,选择option,然后设置里面的linker就行了。如果你要仿真择将output选择为生成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如果想把写好的工程进行编译,下载到单片机中,那么你就要将这里的output设置成other-------即生成 .txt的文件(下载单片机的文件就是他)。对于新手,不建议使用仿真。本人的比较倾向于,下载程序到单片机,观察现象,再结合程序分析程序是否有问题,或者程序应该怎样修改。
    另外分享一点我写程序的经验,我一般是先华一定的时间,将实现的功能,以及所要利用的算法,接口等都列出来,并在大脑中想好程序的大体结构,在开始编写程序。一般先按照自己所想的功能,将程序分为多个模块进行编写(即使有些不会写,也将框架写好,留下空白,等整个程序框架搭好后再来填空)。尽量将一些常用的功能写成文件的形式,方便以后调用,我比较偏向于将一个大的功能分成几个小的功能,然后将小的功能又分为不同的函数进行编写,最后将能够合并在一起的合并到一起,尽量优化程序的结构。
    纯属个人看法,仅供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