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红外接收头LF0038Y反应不灵敏

楼主(2014-07-26):
求教红外接收头LF0038Y反应不灵敏
理论上不是高电平接近于VCC,低电平为0.4V,但是我实际测的时候当用红外光照射时只会变化0.1-0.2V,红外波长用的850nm,请问谁用过这个接收头?求指教。我用空调遥控器照射效果也一样。

网友A:
这是个接收模块,需要有调制的脉冲波发射。只是照射是没用的。
“我用空调遥控器照射效果也一样”,很可能你错过了观察时间,某些遥控器只是在按键按下后的很短一段时间有红外脉冲发送,那么在接收模块的输出端,也只是有短时间的电平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