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智浦LPC1549@eeworld ( 六 )RTC

楼主:
恩智浦LPC1549@eeworld ( 六 )RTC

Real-Time Clock (RTC)

该RTC使用一个独立的振荡器,它具有以下的时钟输出:
- 32 kHz的时钟,可选择系统时钟和CLKOUT引脚。
- 1 Hz时钟为RTC计时。
- 1 kHz的时钟进行高分辨率RTC计时。

寄存器也比较少,才4个

参考例程,先运行起来
程序中只要RTC,没有闹钟,和唤醒功能,中断等等

void Init_RTC(void)
{
/* Enable the RTC oscillator, oscillator rate can be determined by
           calling Chip_Clock_GetRTCOscRate()        */
        Chip_Clock_EnableRTCOsc();

        /* Initialize RTC driver (enables RTC clocking) */
        Chip_RTC_Init(LPC_RTC);

        /* Enable RTC as a peripheral wakeup event */
        Chip_SYSCTL_EnableERP1PeriphWakeup(        SYSCTL_ERP1_WAKEUP_RTCALARMINT );//|SYSCTL_ERP1_WAKEUP_RTCWAKEINT);

        /* RTC reset */
        Chip_RTC_Reset(LPC_RTC);

        /* Start RTC at a count of 0 when RTC is disabled. If the RTC is enabled, you
           need to disable it before setting the initial RTC count. */
        Chip_RTC_Disable(LPC_RTC);
        Chip_RTC_SetCount(LPC_RTC, 0);

        /* Set a long alarm time so the interrupt won't trigger */
        Chip_RTC_SetAlarm(LPC_RTC, 1);

        /* Enable RTC and high resolution timer - this can be done in a single
           call with Chip_RTC_EnableOptions(LPC_RTC, (RTC_CTRL_RTC1KHZ_EN | RTC_CTRL_RTC_EN)); */
        Chip_RTC_Enable1KHZ(LPC_RTC);
        Chip_RTC_Enable(LPC_RTC);

        /* Clear latched RTC interrupt statuses */
        Chip_RTC_ClearStatus(LPC_RTC, (RTC_CTRL_OFD | RTC_CTRL_ALARM1HZ | RTC_CTRL_WAKE1KHZ));

        /* Enable RTC wake and alarm interrupts */
        NVIC_EnableIRQ(RTC_ALARM_IRQn);
        //NVIC_EnableIRQ(RTC_WAKE_IRQn);

        /* Enable RTC alarm interrupt */
        Chip_RTC_EnableWakeup(LPC_RTC, (RTC_CTRL_ALARMDPD_EN));// | RTC_CTRL_WAKEDPD_EN

}

通过2个库函数来设置,读取时钟,不过要把COUNT寄存器 转换计算出,年,月,日,时,分秒

Chip_RTC_SetCount(LPC_RTC,couter );

//获取RTC
couter=Chip_RTC_GetCount(LPC_RTC);

效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您好 这是工控板吗?

不是的

网友:
线在背面啊!!!

网友:
加入温度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