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驱动ADC

楼主:
最近在耍TI官方送的开发板Tiva LaunchPad,研究了一天的ADC,共享下写的定时器驱动ADC,顺便和各位讨论这个芯片#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adc.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extern void ADC0Sequence3Handler(void);

uint32_t  ulADC0_Value[1];
float Vol_Value;

void ADC0Sequence3Handler(void)
{
        uint32_t ulADCStatus = 0;

        ulADCStatus = ADCIntStatus(ADC0_BASE, 3, false);//读取MAsk标志位
        if(ADC_INT_SS3 && ulADCStatus)
        {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3, ulADC0_Value);//读ADC值
                Vol_Value = (3.3) * (ulADC0_Value[0]) / 0xFFF;

        }
        ADCIntClear(ADC0_BASE, 3);//清ADC中断
}

void ADC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3, ADC_TRIGGER_TIMER, 0);//配置ADC0,采样序列3,ADC处理器触发,优先级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3, 0, ADC_CTL_CH3 | ADC_CTL_IE | ADC_CTL_END);//配置ADC采样序列发生器的步进:输入通道0,中断使能,对列结束选择

        ADCIntRegister(ADC0_BASE, 3, ADC0Sequence3Handler);//Register an interrupt handler for an ADC interrupt.

        ADCIntEnable(ADC0_BASE, 3);//Enable a sample sequence interrupt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3);//使能ADC采样

        ADCComparatorIntEnable(ADC0_BASE, 3);//Enable a sample sequence comparator interrupt

        IntMasterEnable();

        ADCIntClear(ADC0_BASE, 3);//清ADC中断
}

void Time0B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SPLIT_PAIR | TIMER_CFG_B_PERIODIC);//Two half-width timers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B, SysCtlClockGet()/1000);//Sets the timer load value
        TimerControlTrigger(TIMER0_BASE, TIMER_B, true);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B);
}

/*
* main.c
*/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ADC_Init();
        Time0B_Init();
        while(1)
        {
//                ADCProcessorTrigger(ADC0_BASE, 3);//触发ADC转换
//                while(!ADCIntStatus(ADC0_BASE, 3, false));//等待转换完成
//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3, ulADC0_Value);//读ADC值
//                Vol_Value = (3.3) * (ulADC0_Value[0]) / 0xFFF;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 12);
        }
        //return 0;
}

网友:
不需要 ADCComparatorIntEnable(ADC0_BASE, 3);//Enable a sample sequence comparator interrupt这一句

网友A:
过来看看~~~~~全是代码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来看看~~~~~全是代码看不懂

看注释,用的库

网友B:
之前就想用定时器直接触发ADC采样的,无奈不知道哪里去找例程。。。
不客气地收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就想用定时器直接触发ADC采样的,无奈不知道哪里去找例程。。。
不客气地收下了~

我也是初学哈,但确实是驱动了的,我还想用uDM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初学哈,但确实是驱动了的,我还想用uDMA

同为初学者!之前在adc.h里看到ADC_TRIGGER_TIMER中各触发方式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在定时中断里用ADC_TRIGGER_PROCESSOR软件触发ADC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为初学者!之前在adc.h里看到ADC_TRIGGER_TIMER中各触发方式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在定时中断里用ADC_T ...

定时器中断里这样来等待采集完成么?//

ADCProcessorTrigger(ADC0_BASE, 3);//触发ADC转换
while(!ADCIntStatus(ADC0_BASE, 3, false));//等待转换完成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3, ulADC0_Value);//读ADC值

//

网友:
楼主你配置的定时器完全没起作用

网友:
调了很久的定时器触发采样,一直不通,明天试试你这段。
不过我感觉不大对劲啊,你没有设置TimerControlTrigger和TimerADCEventSet,难不成不需要?

网友:
试了一下,你这段代码确实可以采样,采样频率也是对的,但是我招你这个修改我自己的代码,死活进不去中断。而且你这个ADC0Sequence3Handler中断不需要在startupccs.c里注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ADCIntRegister(ADC0_BASE, 3, ADC0Sequence3Handler);这句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