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开关。

楼主:
我写的程序,有什么问题么?(TM4C123GH6PM)(CCS)
实际上不能用额。
#include
#include
#include"inc/hw_ints.h"
#include"inc/hw_nvic.h"
#include"inc/hw_memmap.h"
#include"inc/hw_types.h"
#include"driverlib/debug.h"
#include"driverlib/gpio.h"
#include"driverlib/sysctl.h"
#include"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driverlib/timer.h"
static unsigned char  ucFlag = true;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1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6);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6,0x00);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GPIO_PIN_7);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7,0x00);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STD_WPD);
    GPIOIntTypeSe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LOW_LEVEL);
    IntPrioritySet(GPIO_INT_PIN_1,0x00);
    IntEnable(GPIO_INT_PIN_1);
    GPIOIntEnable(GPIO_PORTF_BASE,GPIO_INT_PIN_1);
    IntMasterEnable();
    while(1);
}
void IntHandler()
{
    GPIOIntClear(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
    if(ucFlag)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6,0x40);
        ucFlag = false;
    }
    else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6,0x00);
        ucFlag = true;
    }
}

说明:
LED是连着A6 Pin脚的。
谢谢!

这是电路图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没看懂上面那一堆代码的意思,现在查出来问题所在了么?矩阵键盘你可以上网找一个51的,然后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B:
这个不像是矩阵键盘的程序吧
8位键盘操作?
三个GP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像是矩阵键盘的程序吧
8位键盘操作?
三个GPIO?

谢谢,楼主解决了。
是一个函数的参数搞错了。
具体我的思路就是:让Pin D脚输出低电平,然后设置Pin F脚输入低电平触发中断。 中断处理灯的亮灭。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上面那一堆代码的意思,现在查出来问题所在了么?矩阵键盘你可以上网找一个51的,然后改一下就行了

谢谢,楼主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解决了。
是一个函数的参数搞错了。
具体我的思路就是:让Pin D脚输出低电平,然后设置Pin F ...

呵呵客气了
不过都没给你提供什么解决之道
反倒是受益了
呵呵
我也谢谢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