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 操作AD9854

楼主:
RT , 按照AD 官方手册,板子也是用的官方评估板的原理图,采用SPI 串行接口,主要初始化程序如下,没有其他操作,但是I Q就是没有波形输出,但是有一 100mv 左右的直流电压(50欧负载电阻),

void AD9854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IO_Pin | SCL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ORST_Pin | PMD_Pin | RESET_Pin | UDCL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alculateCRC(SPI1, DISABLE);
        SPI_Cmd(SPI1, ENABLE);

        /* set ad9854 serial mode (pin connect to GND)*/
        PMD_LOW();

        /* reset ad9854 upon power-up (at leaset 10 clk cycles) */
        UDCLK_LOW();
        RESET_LOW();
        IORST_LOW();
        AD9854_delay(0xf);
        RESET_HIGH();
        AD9854_delay(0xff);
        RESET_LOW();

        /* ad9854 control register */
        AD9854_delay(10);
        CS_LOW();
        AD9854_SendData(0x00);                 //address
        AD9854_SendData(0x00);
        AD9854_SendData(0xc1);
        AD9854_SendData(0x00);
        AD9854_SendData(0x01);
        CS_HIGH();
        /* update */
        UDCLK_HIGH();
        AD9854_delay(0x2f);
        UDCLK_LOW();

        /* update clk */
        //CS_LOW();
        //AD9854_SetUDClk(0xfffffff);
        //CS_HIGH();

        /* ad9854 phase */
        /*CS_LOW();
        AD9854_SetPha(0, 0x00ff);
        AD9854_SetPha(1, 0x00ff);
        CS_HIGH();
        */
        /* ad9854 freq ftw = (Fhz * 2^48/sysclk(300M)) */
        while(1){
        CS_LOW();
        AD9854_SetFrq(2,12345678);
        //AD9854_SetFrq(3,0x0fffffff);
        CS_HIGH();
        AD9854_delay(10);
        UDCLK_HIGH();
        AD9854_delay(0x10);
        UDCLK_LOW();
        }
}

感觉是没法向 AD9854 写入数据,而且电源电路大概 50ma,芯片不发烫,说明没有工作,排除芯片烧坏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可能呢,程序大致如上,需要修改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