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过么:MSP430 Flash 总复位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今天写的FLASH程序,从主函数开始,每当运行到关于的FLASH操作语句(如FCTLx控制寄存器)时,单片机将自动复位,从头开始。这是什么原因,大家遇到过吗?
部分程序如下:
//初始化FLASH指针
    unchar data;//用于存放数据
    unchar *Ptr=(unchar *)0x1080;  //指针Ptr指向地址0x1082

   // FCTL2 配置时钟
    FCTL2|=FWKEY+FSSEL_2+FN1;//SMCLK;分频2+1  349KHZ

   // FCTL3 锁定位及其他状态标志位的操作
    FCTL3|=FWKEY;  //清除锁定位

    //FCTL1 配置FLASH工作模式
    FCTL1|=FWKEY+ERASE;//擦除模式
    *Ptr=0;//空写,启动擦除

    FCTL1|=FWKEY+WRT;//正常写模式

    _DINT();//关总中断
  //向1082H地址写入数据
    *Ptr=1;
  while(FCTL3&BUSY);//等待操作完成

  _EINT();
  FCTL1|=FWKEY; //退出写状态?
  FCTL3|=FWKEY+LOCK;//恢复FLASH 锁定

  //读取地址1082H的数据 并由1602显示
   data=*Ptr;

网友:
看门狗关掉试试

网友:
开门狗在一开始就是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