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交流供电输出5V2A电路方案

楼主:
1.题目:交流供电输出5V2A电路方案本设计也可以作为手机大电流充电器方案使用
2.设计过程
打开webench设计工具,输入参数

上次5V2A电路方案 进行了效率优先。本次设计,按照成本最低优先原则,进行成本最低优化按钮,,,

按照软件的提供的方案,选择第一方案

该方案是采用ucc28710芯片,也就是说该方案将采用反激结构进行设计,UCC28710 系列反激式电源控制器在不使用光耦合器的情况下可提供隔离输出恒定电压 (CV) 和恒定电流 (CC) 输出稳压。 此器件处理来自初级电源开关和一个辅助反激式绕组的信息以实现对输出电压和电流的精确控制。一个内部 700V 启动开关、动态控制的工作状态和一个定制的调制配置文件在不牺牲启动时间或输出瞬态响应的同时支持超低待机功耗。
在软件上开启这个设计

然后优化这个设计
功率耗散,温度和频率图表等如下

设计的原理图

设计的电路主要数值

3.设计文档的结果分享
设计的bom文件
4.本设计利用webench进行设计,比传统设计效率高,设计利用UCC28710 系列中的控制算法使得运行效率符合或者超过适用标准。此控制器有一个 100kHz 的最大开关频率并且一直保持对变压器内初级峰值电流的控制。这个如果需要传统设计计算比较多,利用软件设计快,很好!

网友:
讲的很好经常被误解的或者是很少提及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