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体验+3.SCT初探

楼主:
SCT (State-Configurable Timers)状态可配定时计数器,SCT可用于各种定时、计数、输出调制和输入捕获操作。如计数器、函数发生器、PWM电机控制(最多四路)、红外遥控编码、解码、PWM解码、PPM调制等。

四个输出建立于某个输入的变换,每个输出可以被用做SCT的可中断输入或者其他需要多个SCT输入来触发SCT响应的应用
四个寄存器指示那个特定的输入源引起了对SCT的中断输入
4个外置的输出可以在特定的时间被采样,并且锁存其他在被SCT输入抢占之前
9个可中断输入。每个SCT的专用可中断输入可以由任意的可中断输入组合来触发

SCT作为一个多通道的标准PWM配置和使用步骤
1、初始化SCT,该函数在sct_pwm.c库文件中
/* Setup board specific pin muxing */
static void app_setup_pin(void)
{
        /* Enable SWM clock before altering SWM */
        Chip_Clock_EnablePeriphClock(SYSCTL_CLOCK_SWM);

#if defined(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
        /* Connect SCT output 1 to PIO0_29 */
        Chip_SWM_MovablePinAssign(SWM_SCT0_OUT1_O, 29);
        Chip_SWM_MovablePinAssign(SWM_SCT0_OUT0_O, 3);
#endif

        Chip_Clock_DisablePeriphClock(SYSCTL_CLOCK_SWM);
}

2、设置SCT频率,该函数在sct_pwm_15xx.c库文件中
void Chip_SCTPWM_SetRate(LPC_SCT_T *pSCT, uint32_t freq)
{
        uint32_t rate;

        rate = Chip_Clock_GetSystemClockRate() / freq;;

        /* Stop the SCT before configuration */
        Chip_SCTPWM_Stop(pSCT);

        /* Set MATCH0 for max limit */
        pSCT->REGMODE = 0;
        Chip_SCT_SetMatchCount(pSCT, SCT_MATCH_0, 0);
        Chip_SCT_SetMatchReload(pSCT, SCT_MATCH_0, rate);
        pSCT->EVENT[0].CTRL = 1 << 12;
        pSCT->EVENT[0].STATE = 1;

        /* Set SCT Counter to count 32-bits and reset to 0 after reaching MATCH0 */
        Chip_SCT_Config(pSCT, SCT_CONFIG_32BIT_COUNTER | SCT_CONFIG_AUTOLIMIT_L);
}

3、配置管脚
/* Setup board specific pin muxing */
static void app_setup_pin(void)
{
        /* Enable SWM clock before altering SWM */
        Chip_Clock_EnablePeriphClock(SYSCTL_CLOCK_SWM);

#if defined(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
        /* Connect SCT output 1 to PIO0_29 */
        Chip_SWM_MovablePinAssign(SWM_SCT0_OUT1_O, 29);
        Chip_SWM_MovablePinAssign(SWM_SCT0_OUT0_O, 3);
#endif

        Chip_Clock_DisablePeriphClock(SYSCTL_CLOCK_SWM);
}

4、指定一个PWM输出给一个通道,该函数在sct_pwm_15xx.c库文件中
/* Setup the OUTPUT pin corresponding to the PWM index */
void Chip_SCTPWM_SetOutPin(LPC_SCT_T *pSCT, uint8_t index, uint8_t pin)
{
        int ix = (int) index;
        pSCT->EVENT[ix].CTRL = index | (1 << 12);
        pSCT->EVENT[ix].STATE = 1;
        pSCT->OUT[pin].SET = 1;
        pSCT->OUT[pin].CLR = 1 << ix;

        /* Clear the output in-case of conflict */
        pSCT->RES = (pSCT->RES & ~(3 << (pin << 1))) | (0x01 << (pin << 1));

        /* Set and Clear do not depend on direction */
        pSCT->OUTPUTDIRCTRL = (pSCT->OUTPUTDIRCTRL & ~(3 << (pin << 1)));
}

5、设置该通道PWM输出的占空比,该函数在sct_pwm_15xx.h
/**
* @brief        Get number of ticks on per PWM cycle
* @param        pSCT        : The base of SCT peripheral on the chip
* @param        index        : Index of the PWM 1 to N (see notes)
* @param        ticks        : Number of ticks the output should say ON
* @return        None
* @note        @a index will be 1 to N where N is the "Number of
*          match registers available in the SCT - 1" or
*          "Number of OUTPUT pins available in the SCT" whichever
*          is minimum. The new duty cycle will be effective only
*          after completion of current PWM cycle.
*/
STATIC INLINE void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LPC_SCT_T *pSCT, uint8_t index, uint32_t ticks)
{
        Chip_SCT_SetMatchReload(pSCT, (CHIP_SCT_MATCH_REG_T)index, ticks);
}

6、重复步骤3、4、5设置需要的pwm通道(可选)
7、启动PWM通道,该函数在sct_pwm_15xx.h
/**
* @brief        Start the SCT PWM
* @param        pSCT        : The base of SCT peripheral on the chip
* @return        None
* @note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after all the
*                         configuration is completed. Do not call Chip_SCTPWM_SetRate()
*                         or Chip_SCTPWM_SetOutPin() after the SCT/PWM is started. Use
*                         Chip_SCTPWM_Stop() to stop the SCT/PWM before reconfiguring,
*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 can be called when the SCT/PWM is
*                         running to change the DutyCycle.
*/
STATIC INLINE void Chip_SCTPWM_Start(LPC_SCT_T *pSCT)
{
        Chip_SCT_ClearControl(pSCT, SCT_CTRL_HALT_L | SCT_CTRL_HALT_H);
}

8、修改占空比,同步骤5
9、停止SCT/PWM(可选),在sct_pwm_15xx.h
/**
* @brief        Stop the SCT PWM
* @param        pSCT        : The base of SCT peripheral on the chip
* @return        None
*/
STATIC INLINE void Chip_SCTPWM_Stop(LPC_SCT_T *pSCT)
{
        /* Stop SCT */
        Chip_SCT_SetControl(pSCT, SCT_CTRL_HALT_L | SCT_CTRL_HALT_H);

        /* Clear the counter */
        Chip_SCT_SetControl(pSCT, SCT_CTRL_CLRCTR_L | SCT_CTRL_CLRCTR_H);
}

网友:
int main(void)
{
        uint32_t cnt1 = 0, cnt2 = 0;
        int led_dp = 0, led_step = 1, out_dp = 0;

        /* Generic Initialization */
        SystemCoreClockUpdate();
        Board_Init();

        /* Initialize the SCT as PWM and set frequency */
        Chip_SCTPWM_Init(SCT_PWM);
        Chip_SCTPWM_SetRate(SCT_PWM, SCT_PWM_RATE);

        /* Setup Board specific output pin */
        app_setup_pin();

        /* Use SCT0_OUT1 pin */
        Chip_SCTPWM_SetOutPin(SCT_PWM, SCT_PWM_OUT, SCT_PWM_PIN_OUT);
        Chip_SCTPWM_SetOutPin(SCT_PWM, SCT_PWM_LED, SCT_PWM_PIN_LED);

        /* Start with 0% duty cycle */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 SCT_PWM_OUT, Chip_SCTPWM_GetTicksPerCycle(SCT_PWM)/2);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 SCT_PWM_LED, 0);
        Chip_SCTPWM_Start(SCT_PWM);

        /* Enable SysTick Timer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TICKRATE_HZ);

        while (1) {
                cnt1 ++;
                cnt2 ++;
                if (cnt1 >= OUT_STEP_CNT) {
                        out_dp += 10;
                        if (out_dp > 100) {
                                out_dp = 0;
                        }

                        /* Increase dutycycle by 10% every second */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 SCT_PWM_OUT,
                                Chip_SCTPWM_PercentageToTicks(SCT_PWM, out_dp));
                        cnt1 = 0;
                }

                if (cnt2 >= LED_STEP_CNT) {
                        led_dp += led_step;
                        if (led_dp < 0) {
                                led_dp = 0;
                                led_step = 1;
                        }
                        if (led_dp > 200) {
                                led_dp = 200;
                                led_step = -1;
                        }

                        /* Increment or Decrement Dutycycle by 0.5% every 10ms */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 SCT_PWM_LED,
                                Chip_SCTPWM_PercentageToTicks(SCT_PWM, led_dp)/2);
                        cnt2 = 0;
                }
                __WFI();
        }
        return 0;
}

可以看到那个RGB_LED由亮变暗由暗变量周而复始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