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幅文氏电路

楼主:
这里清静,21大师不会来。我将调幅文氏电路贴出, @Maychang是因为您就此电路的原理和逻辑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我在改进和深入分析过程有新的收获。请您抽空看看,是否有需要改进之处。有兴趣的网友也请提出宝贵意见。
     调幅文氏电路
文氏振荡电路频率的调节方法:同时改变两个R或者两个C以改变时间常数。但是,兼顾四个元件的调节,以得到较好波形。
按照文氏振荡条件,此电路振荡条件是Rf2(Re+Ro)(设场效应管的静态内阻=Ro) 下限是Rf=2(Re+Ro)。场效应管的动态内阻Rq减小,Rf2(Re+Rq)满足条件,电路维持振荡,当内阻减少到R’,振荡波形失真,Rf=2(Re+R’)就是上限。调节Rf/Re以及调制信号强度,控制场效应管的内阻在Ro~R’之间变动,电路既保持振荡,输出幅度又随场效应管的动态内阻改变,实现正弦波的调幅。
以下仿真波形图,当0\5.5v矩形波低电平,场效应管内阻为Ro,电路处于振荡条件的下限,输出正弦波如图一“下限”; 当矩形波高电平,场效应管内阻为R’,电路处于振荡上限,输出正弦波如图一“上限”,波形如图“失真”红字。

网友A:
以下电路设置FM作为调制信号,强度+2v,偏压2v,输入信号0\4v,场效应管J2M3824内阻在Rq范围改变,所以电路可以输出不失真的调幅波如图二。场效应管栅极的电阻电容是调整调制深度和输出信号的对称性,还可以根据需要,在运放块的-端与地之间并上电阻调节。运放块参数必须适合于振荡频率。
电路起振容易和快,是由于场效应管内阻受FM调制时减小,Rf2(Re+Rq)上升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以下电路设置FM作为调制信号,强度+2v,偏压2v,输入信号0\4v,场效应管J2M3824内阻在Rq范围改变,所以电路 ...

附录:步进调幅测试
上述电路的FM随机信号调制电路去掉,仅留下不受控制的场效应管,用开关控制每秒钟步进改变Re使运放块放大倍数随之改变,就输出对应幅度的正弦波,如图。右侧三个波形是左侧波形的展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录:步进调幅测试上述电路的FM随机信号调制电路去掉,仅留下不受控制的场效应管,用开关控制每秒钟步进 ...

有一事不解:
三楼“文氏d”图中已经用开关换接电阻改变放大器增益,为何还要加上JFET管2N3824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事不解:
三楼“文氏d”图中已经用开关换接电阻改变放大器增益,为何还要加上JFET管2N3824呢?

   我也仿真过全部用开关和电阻步进调幅,(这样测试条件对振荡电路是很苛刻的)其调制深度差于使用2N3824,
考虑到电路本来就要串上场效应管,就用了此电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电路的振荡,很大幅度慢速切换,
就可能出现停振,但是如果放大倍数一提上来,振荡恢复,这种情况在随机信号调制时不会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仿真过全部用开关和电阻步进调幅,(这样测试条件对振荡电路是很苛刻的)其调制深度差于使用2N3824 ...

确实很奇怪。按说改变反馈量是不能进行调幅的。

文氏电桥振荡器,运放反相输入端串联场效应管到地,本来目的是利用幅度反馈来稳定输出幅度。
不能用场效应管实现调幅,只能让振荡幅度增加或者减少,增加到一定程度就由电源电压限幅,减少到一定程度就是停振。无幅度反馈,不能稳定在某个幅度上。

以前仿真文氏电桥振荡电路,从来是起振后幅度逐渐增加,最后由电源电压限幅。
待我再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以前仿真文氏电桥振荡电路,都是为《评元增民……系列》作准备的,但尚未完成,故没有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