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编码器正反转带来的误差怎么消除

楼主:
如题,我用的是欧姆龙e6b2-cwz1x,由于正反转的时候编码器的AB相会发生滞后和超前,而我采用了上升沿捕获,导致每次正反转几次后输出就会不准。请问有大神能告诉我怎么搞吗?硬件消除软件消除都可以。

网友:
急求,做倒立摆时用到这个地方,但是怎么都会有正反转误差导致几秒钟后无法保持平衡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机械传动部分的误差无法消除,而楼主说的“AB相会发生滞后和超前”现象是不存在的,编码器转向反置后,相位也随之反置,不能理解为超前或滞后,由此并不会带来误差。之所以无法保持平衡是你的编程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算法要改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机械传动部分的误差无法消除,而楼主说的“AB相会发生滞后和超前”现象是不存在的,编码器转向反 ...

我用的是B相高电平时采样,正转计数器加一,反转减一,可是经过几次正转和反转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误差有时超过1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B相高电平时采样,正转计数器加一,反转减一,可是经过几次正转和反转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误差有 ...

显然你的程序有错,电平采样你怎么保证不重复?不遗漏?改沿采样,而且两个相都要采。

网友:
A、B相都要采集,边沿(上升沿)捕获。。。(说采样是不对滴,还是用捕获好了)

网友:
我做倒立摆确实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偏差由10-100不等,甚至有时超过100,不知道为什么,之前以为电机线有干扰,是AB相采样问题吗?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