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第四弹 linux 3.2的spi驱动解决方法

楼主:
linux kernel 2.6的内核,helper2416的spi驱动是自带的在driver/spi下的hspi-s3c2443.c,而向上到linux 3.2是没有带的。 因为这个原因我试了很久都没有驱动SPI串口成功。。不得已只好给给helper2416开发板移植linux 3.2内核。。。刚开始的时候是直接用的旧版中的spi驱动,但是这个驱动有个问题,它没有注册spi_master,导致无法注册slave,比如你有个芯片要用到spi,你注册个spi_driver然后调用spi函数来收发数据,没有master它工作不了。

搞个驱动搞了我好久。。。,研究了几天。研究出两种解决办法:分享下:
1. 自己在原驱动上注册spi_master
2. Linux 3.2及以上内核可以使用6410的spi驱动driver/spi/spi-s3c64xx.c。

spi测试方法:
Linux 2.6中是没有测试代码的,Linux3.2中有在Documentation/spi/spidev_test.c,
可以把spi的SDI与SDO两线短接,然后用交叉编译的spidev_test程序放到板子上测试,如果收与发的数据一样,就说明驱动OK

比如我的:
[root@hcs /]# ./spidev_test -D /dev/spidev0.0
spi mode: 0
bits per word: 8
mapped channel 24 to 0
mapped channel 23 to 1
max speed: 497512 Hz (497 KHz)

FF FF FF FF FF FF
40 00 00 00 00 9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DE AD BE EF BA AD
F0 0D

网友A:
2.6的内核里,没有测试过SPI驱动,但是3.2的内核里,SPI驱动是工作正常的,如你所说,用的就是S3C64XX的驱动,板子上的CAN总线也是正常工作的,用的就是SPI的驱动。。。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的内核里,没有测试过SPI驱动,但是3.2的内核里,SPI驱动是工作正常的,如你所说,用的就是S3C64XX的驱 ...

做了一个小项目 移植ucos操作系统的。。正在慢慢整理上传。。。

网友:
你好,能否贴出怎么配置SPI的吗?
我也也在弄2416,不过系统是linux 3.1的,配置SPI后能在/dev下看到SPI0.0,但是用测试程序测试的时候没有接收到信息。

网友:
你好,我也在测试2416的spi通信,也是采用6410驱动,但是一直看不到设备,能否提供一下怎么设置的吗?
非常感谢,我用的是官方linux 3.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