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IP核例程

楼主:
在用quartus II 调用IP核时,怎样查看IP核的例程呢

网友A:
这个的RTL代码是看不到的,如果能看到还怎么保护产权呢,如果是使用有对应的datasheet可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RTL代码是看不到的,如果能看到还怎么保护产权呢,如果是使用有对应的datasheet可以看

不是想看IP核的源代码, 我是想看下调用IP核的参考例子,学下怎么调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想看IP核的源代码, 我是想看下调用IP核的参考例子,学下怎么调用它。

一般大部分IP都有所谓的user guide的,你去官网找UG文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