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M4驱动LCD12864的问题,求助~

楼主:
将之前用430驱动LCD12864的程序移植到Tiva C M4中,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LCD上无任何显示,实现找不到问题所在了,本人M4新手,求助~M4和430驱动LCD的不同在哪里?时序没有问题,其他的就不确定了~求助~

网友:
接口函数那些也没有问题,会不会是时延的问题呀?急~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在延时上出了问题,因为M4相对430快了很多,如果时序上延时不够的话,很容易显示出错或者是初始化不成功,之前我有在M0内核的片子上遇到的就是延时不够的情况,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在延时上出了问题,因为M4相对430快了很多,如果时序上延时不够的话,很容易显示出错或者是初始 ...

谢谢,还在调试中~

网友:
请问你这个是延时的问题么?我一直都在怀疑我的GPIO设置为输出时有问题呢~~~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5 |GPIO_PIN_1));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4 |GPIO_PIN_5));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TM4C123驱动12864的简单头文件,没有写入画图功能,可供楼主参考

902 Bytes, 下载次数: 71

网友:
美女。你的12864程序能分享下吗,我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