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输入的ADC如何使用

楼主:
我希望选用一款高速的ADC,但是发现输入端全是差分的,不会使用。对于差分输入的ADC要怎么测一个直流的电平啊。

网友:
直接测啊。

网友:
第一:去看芯片的说明,上面会有介绍,看不懂的话,一般是会有典型应用的电路图的。
第二:你采样电流的话,就是加采样电阻。adc采采样电阻上的电压,看你的采样电阻是加在高端还是低端,高端的话注意,输入工模电压是比较高的把。加在高端的电流采样电阻必须是拿差分运放才能采回来数据,因为他不是共地的。你adc是什么型号啊,都不说。估计你的是内部集成了的把。

网友:
谢谢,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