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9 与MPU6050 通过IIC通信问题

楼主:
<font color="#ff0000">//////////////////////////////////////////////////////////////////////////////////////////////////////////////////////////////////////////////////////////////////////</font>

STM32在飞控这一块有其广阔的用户,国内用STM32做飞控的人比比皆是,但是暑假用了TM4C129的评估板之后就发现,其实TI的库写的更简洁方便,就想用它来做飞控板,兜兜转转写了几个模块程序,最近在写IIC程序时,与MPU6050通信始终得不出数据,故此来论坛求大神帮忙,同时也希望坛主个管理员们能推动一下TM4在飞控方面的运用@EEWORLD社区

网友:
今天IIC测试出来了,我用I2C0与PCF8591连接,AD采集电压能获取到,但是还有点问题,不过至少配置是对的。关于TM4C123GH6PM硬件IIC的初始化正确配置如下

网友A:
好像上面代码不能复制,上传工程

网友B:
TivaWare_C_Series-2.1.0.12573\sensorlib
这里就有不同类型传感器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ivaWare_C_Series-2.1.0.12573\sensorlib
这里就有不同类型传感器的程序

赶紧里面的写的有些乱,就想自己写的模块些,好方便以后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里面的写的有些乱,就想自己写的模块些,好方便以后移植

感觉

网友:
和楼主想法一样,觉得TIVA库比STM32简单,也想做飞控,求交流啊

网友C:
碰巧也在搞这个事情,目前只能从MPU6050里读出WHO_AM_I的0像8来,写入数据一只不能成功,一看才发现时序完全不对,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巧也在搞这个事情,目前只能从MPU6050里读出WHO_AM_I的0像8来,写入数据一只不能成功,一看才发现时序完 ...

我这就出不来数据,全是0,你能把你的程序传给我看看么,798543683@qq.com

网友:
实际上,用硬件 IIC 有时候确实很费时间,STM32 的 IIC 我很少有成功的时候,所以后来为了开发速度,一般都用 IO 口模拟 I2C .读写都没有问题。

网友:
求楼主程序,参考一下,我这边读出来也是ID 是255

网友:
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以后多多交流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ivaWare_C_Series-2.1.0.12573\sensorlib
这里就有不同类型传感器的程序

我用的就是这个里面的MPU6050的例子,但读出的数据都是0。我用dubug看过各个函数的返回值,MPU6050DataRead()的返回值是0,也就是没成功(Return a failure if the MPU6050 driver is not idle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already an outstanding request to the MPU6050).)菜鸟一枚,不知道咋调了,大神,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就是这个里面的MPU6050的例子,但读出的数据都是0。我用dubug看过各个函数的返回值,MPU6050DataRe ...

SCL,SDA有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L,SDA有波形吗?

s c l是个3点几的高电平,sda 0V! 这IIC 完全就没工作过,按例子来也在中间加了IIC的使能和初始化,咋还出现这种情况,相当不理解!

网友E:
好像是你的IIC引脚配置问题。TM4C,做SDA的引脚必须配置为OD开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上面代码不能复制,上传工程

大神,能告诉我用你的程序,读不出数据,有哪些常见的问题吗?如能指导,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你的IIC引脚配置问题。TM4C,做SDA的引脚必须配置为OD开漏

我也发现里面的程序的确没有设置SDA引脚开漏,但是设置了,数据还是0,估计问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发现里面的程序的确没有设置SDA引脚开漏,但是设置了,数据还是0,估计问题不少

我把我根据楼主的程序重新整理的一个IIC头文件分享给你,你试试吧。说不定可以

网友:
这个IIC能用了么,之前我的IIC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2014-08-07):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