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系列:E9卡片电脑系统恢复操作步骤(初次使用必看)

楼主:
一、(略)从第二开始
二、设置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烧写工具(这里以Android系统为例,ubuntu系统跟Android系统设置方法类似):
1、将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压缩包解压到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文件夹。
2、打开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文件夹,打开cfg配置文件,在命令行“
     name =Ubuntu-SabreSD-eMMC”中根据所要烧写的系统进行设置。例如烧写的系统是Android时,命令“name=”后是“Android”,(若烧写的系统是Ubuntu时,命令“name=”后是“Ubuntu”。)
现设置为Android系统,“
     name =Android-SabreSD-eMMC”;
     3、保存对cfg配置文件,关闭。
     4、根据路径“E9_CD\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打开找到android文件夹(若烧写ubuntu系统则找ubuntu文件夹)。将你所要烧写的系统镜像拷贝到android文件夹中。
如下:将uboot文件、recovery文件、内核文件、文件系统文件拷贝到android文件夹中,android文件将会存在以下五个文件:
             recovery_E9_for_android_v1.0.img
             boot_E9_for_android_V1.0.img
             system_E9_for_android_v1.0.img
             Placeholder(默认的)
(Uubuntu文件夹存在以下三个文件:u-boot_E9_for_ubuntu_v1.0.bin、uImage_E9_for_ubuntu_v1.0、oneiric_E9_for_ubuntu_v1.0.tgz)
      5、将uboot文件、recovery文件、内核文件、文件系统文件重新命名如下:
   recovery_E9_for_android_v1.0.img改名为recovery.img
    boot_E9_for_android_V1.0.img改名为boot.img
   system_E9_for_android_v1.0.img改名为system.img
        更改完, android文件将会存在以下五个文件:
           recovery.img
           boot.img
           system.img
           Placeholder(默认的)
(更改后,Uubuntu文件夹存在以下三个文件:u-boot.bin、uImage、oneiric.tgz)
三、接上电源(E9_BOARD_V1接5V2A电源),MINI USB下载线,用短接帽把J8的跳针接为usb下载模式(从VGA接口一端开始数,短接2,3对应的跳针),
四、用线短接J5电源接口,给E9板子供电。
五、打开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文件夹中的MfgTool2软件,若No DeviceConnected命令变成HID-compliant device,点击Start,镜像将会自动开始烧写。(注意:蓝色进度条表示正在烧写中。绿色进度条表示烧写完成,红色进度条表示烧写失败。烧写android系统耗时5到6分钟,烧写ubuntu系统耗时20到30分钟)NG品检出,贴上不良标。OK品进入下一步操作。
六、当烧写完毕后,断开电源,关闭MfgTool2软件,打开SecureCRT软件,接上定制串口线。用短接帽把J8的跳针接为usb下载模式(从VGA接口一端开始数,短接1,2,5,6,7对应的跳针)。
七、若是Android系统,接上电源,长按k1按键开机。
八、若是ubuntu系统,选中SecureCRT软件,按住PC空格键长按K1按键开机进入uboot设置界面:
  1、选择数字0,进入uboot启动参数设置菜单;
  2、选择数字4,进入默认启动方式设置菜单;
  3、选择数字1,设置默认从EMMC启动Ubuntu系统
  4、选择字母s,保存所设置的参数。
九、若要设置分辨率,选中SecureCRT软件,按住PC空格键长按K1按键开机进入uboot设置界面:
  1、选择数字0,进入uboot启动参数设置菜单;
  2、选择数字3,进入LCD设置菜单;
  3、根据实际需求设置,这里选择数字1,进入设置单屏显示,android与ubuntu都可以使用的设置菜单;
  4、根据实际需求设置,这里选择数字1,设置为lcd或者是LCD转VGA
  5、根据实际需求设置,这里选择数字1,设置为FPC的800*480输出
      6、选择字母s,保存设置的参数。

网友:
之前想买这个
不过俺现在看上了Tegra K1了

网友:
这是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