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在这个开关电源上这些二极管是啥用途的作用分别是??

楼主:
各位老师,早上好,小弟刚学开关电源,想请教下这个几个二极管分别作用是?
D2 MBR20200CT  ?
D3 FR107/1000V ?
D4 1N4148 ?
D5 FR107 ?
D6 1N4148 ?
非常感谢!!

网友:
D2输出整流
D3滤掉谐波
D4钳位
D5取样电源整流

网友A:
首先必须清楚:这是反激拓扑,220V上电时芯片由220V经整流桥供电,芯片和功率管开始工作后由开关电源自身为芯片供电。
D2是输出整流。
D3以及与其联接的电阻电容构成RCD箝位电路,避免变压器初级漏感在功率开关管关断时产生的自感电动势过大而击穿功率开关管。
D4用于加速开关管关断。
D5用于芯片和功率开关管开始工作后为芯片供电。
D6没有什么用。
此电路中,并联于功率开关管两端的电容C8未标注数值,仅标注NC,实际上可能没有这么一支电容。开关管两端并联电容,在此电路中是完全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2输出整流
D3滤掉谐波
D4钳位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必须清楚:这是反激拓扑,220V上电时芯片由220V经整流桥供电,芯片和功率管开始工作后由开关电源自身为 ...

谢谢老师详细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必须清楚:这是反激拓扑,220V上电时芯片由220V经整流桥供电,芯片和功率管开始工作后由开关电源自身为 ...

这个电路是我朋友所做的适配器来,已经准备投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