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 3D顯示問題

楼主:
请问一下
最近更换新版Altium Designer 14
将旧有专案调出以3D显示
却出现如下讯息
其中因文字间距过小
而出现的数字要如何去除??

网友A:
直接在3D显示中移出去,或者回到2D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3D显示中移出去,或者回到2D修改,,

直接在3D显示中移出去,或者回到2D修改

请问要如何在3D显示中移出去??

若切换到2D画面则没有如图之间距过小提示
若要修改
2D是要修改哪个选项??

网友A:
3D显示下,直接可以移动文字的啊
2D下不能移动么,,
难道我理解错一楼的意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显示下,直接可以移动文字的啊
2D下不能移动么,,
难道我理解错一楼的意思啦

原来您是说这样调整
3D画面下是可以调整位置
2D下当然也可修改
先谢谢qwqwqw2088 的解答
但我的问题是
我原先用的版本14.0.9在3D下没这问题
用新版14.3.13 调入同一专案 3D模式下
就出现如图片的间距过小提示
所以问一下
这是哪个参数设定不对吗?

网友:
间距过小提示?也许是规则需要重新设置,规则设置里元件安全距离

网友:
这些是与自己的安全规则那些设置的吧,更改一下看看,在么呢,就是回到2D平面看看在修改

网友:
在2D下,重新设置DRC规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