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1峰值检测的

楼主:
有人做过LM311峰值检测没,最高频率能到多少,有超过2M的没,请指教

网友A:
这是要做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做示波器?

就是峰值检测,一个模块

网友:
规格书应该有提到

网友:
以前测脉宽的时候会有幅值太低检测不到信号的情况,然后用LM311做了个比较器把幅值给拉高,那会脉宽信号频率大于500K的时候出来的波形就很难看了,楼主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