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M4编译错误

楼主:
用Tiva C M4编译一个UART的程序时出现错误提示如下:cannot open source file "drivers/cfal96x64x16.h"是怎么回事?路径不正确么?应该怎么改

网友A:
这个错误什么意思?

网友B:
头文件找不到的话,注意工程设置里面头文件路径的设置,以及引用头文件时候的相对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头文件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找不到的话,注意工程设置里面头文件路径的设置,以及引用头文件时候的相对路径

看这个错误提示我也觉得貌似是头文件路径的问题,但是这些都设置过了呀。。

网友C:
不是  你确定你的driverlib文件夹下有这个头文件,看起来很陌生啊。那个driverlib应该换成你的头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下,同时添加include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  你确定你的driverlib文件夹下有这个头文件,看起来很陌生啊。那个driverlib应该换成你的头文件所在的 ...

嗯,好,我再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