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的问题(新手)

楼主:
void WDT_init()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6;
  P1SEL|=BIT6;
  WDT_init();
  _EINT();
  _bis_SR(IMP0+GIE);
}
WDT_init()
{
   WDTCTL=WDT_ADLY_2000;
   IE1|=WDTIE;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SR(void)
{

}
还有我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进入低功耗,因为我的进入中断是在程序运行到进入低功耗之前的。

网友A:
  _EINT();    _bis_SR(IMP0+GIE); 不用两次开总中断吧?IMP0为何物啊?

网友:
【入门必看】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指导书)下载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554&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B:
请问你的ccs 怎么安装的啊 我的一开始安装卸载之后 就一直再也安装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ccs 怎么安装的啊 我的一开始安装卸载之后 就一直再也安装不上了

我的CCS是从TI官网上下载的,不需要破解,你也可以下载一个试试。但是下载的代码有16kb大小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_EINT();    _bis_SR(IMP0+GIE); 不用两次开总中断吧?IMP0为何物啊?

不是IMP0s一个写成LPM0的。那你的意思是有了_EINT()就不需要再有_BIS_SR(LPM0+GIE)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