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c6 两片595驱动数码管显示不正常

楼主:
/*
STM8L-discovery
采用官方库的595驱动LED(共阳数码管)测试
2014.07.09 masonson
*/
#include "stm8l15x.h"

/*
#define RCK    GPIOE->ODR | 0X20      //595 12 RCK锁存器
#define SRCK   GPIOE->ODR | 0X40      //595 11 SCK寄存器
#define SER    GPIOE->ODR | 0X80      //595 14 SDA输入数据
*/

#define RCK_H()     (GPIO_SetBits (GPIOD,GPIO_Pin_2))
#define RCK_L()     (GPIO_ResetBits (GPIOD,GPIO_Pin_2))
#define SRCK_H()     (GPIO_SetBits (GPIOD,GPIO_Pin_0))
#define SRCK_L()     (GPIO_ResetBits (GPIOD,GPIO_Pin_0))
#define SER_H()     (GPIO_SetBits (GPIOD,GPIO_Pin_3))
#define SER_L()     (GPIO_ResetBits (GPIOD,GPIO_Pin_3))
#define OE1_L()     (GPIO_ResetBits (GPIOD,GPIO_Pin_4))
#define OE2_L()     (GPIO_ResetBits (GPIOD,GPIO_Pin_5))

unsigned char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unsigned char DSY_COM[]={0x01,0x02,0x04,0x08};

void CLK_config(void)
{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预分频为2,系统默认HSI作为时钟,16MHz
}

void GPIO_config(void)
{
   //595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0,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2,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LED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0,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CKEY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1,GPIO_Mode_In_PU_No_IT);
}

void In_595(uint8_t temp)
{
  uint8_t i;
for(i=8;i>0;i--)
{

  if(temp&0x80) SER_H();
    else SER_L();
  SRCK_L();
  temp <<= 1;
  SRCK_H();
}
}
void Out_595(void)
{
  RCK_L() ;
nop();
nop();
RCK_H();
nop();
nop();
RCK_L();
}

void dynamic_display(void)
{
    In_595(DSY_COM[0]);
    In_595(DSY_CODE[0]);
    Out_595();

    In_595(DSY_COM[1]);
    In_595(DSY_CODE[1]);
    Out_595();

    In_595(DSY_COM[2]);
    In_595(DSY_CODE[2]);
    Out_595();

    In_595(DSY_COM[3]);
    In_595(DSY_CODE[3]);
    Out_595();

}
/*****************MAIN**************************/
void main(void)
{
CLK_config();
GPIO_config();
OE1_L();
OE2_L();
while(1)
{
  dynamic_display();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
中间断断续续没弄,这么久了,实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纠结中。

网友:
编译器是用的IAR Embedded Workbench

网友:
把595的驱动程序用库的形式添加,避免时间上的冲突,可以实现驱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用S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用SPI?

因为这个端口要空出来给别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