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运算符号

楼主:
|=和=
^=和~
各有什么分别呢?用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按位或再赋值,比如a=110   a|= 011   那么a=111,一般用在对寄存器的操作上,对相关位置位而不影响其他 ...

^= 为亦或,相同为0,相异为1

网友:
【入门必看】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指导书)下载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554&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A:
|= 按位或再赋值,比如a=110   a|= 011   那么a=111,一般用在对寄存器的操作上,对相关位置位而不影响其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