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编译出现的问题

楼主:
加载了一个事例程序,编译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问题,希望有高手能分析下,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的文件组织不正确。

有的没有指定位置或者不存在,有的却是重复的。

在刚开始搞的时候,有很多不懂,实属正常。这就要从基础做起。研究别人的例程,也需要会建项目。

本论坛关于这方面的帖子很多,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文件组织不正确。

有的没有指定位置或者不存在,有的却是重复的。

因为之前加载2812的例子的时候,也是按这个步骤加载的,成功运行了。但是加载dm6446却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您指的文件组织不正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只是加载了程序并没有修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找不到lib文件啊,我在文件夹里看到存在这个文件,要怎么加载进去啊,希望能得到你的回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之前加载2812的例子的时候,也是按这个步骤加载的,成功运行了。但是加载dm6446却出现这个问题,请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