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

楼主:
初学者向高手请教个问题---外部中断(RB0)口和普通I/O口(RB1)有什么不同,外部中断(RB0)给一个低电平触发----完成‘一个动作’(如归零)。普通I/O口(RB1)也给一个低电平触发--------也完成相同‘一个动作’(如归零)。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一个是中断,一个是查询

网友A:
RB0~RB7为管脚电平变化中断,只要是电平变化就产生中断(从H到L 或 从L到H均产生),中断子程序中需查询哪个管脚产生中断;实时性不够;较为适合作为按键功能的中断;
RB0的另一个功能为INT中断,可配置为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且中断后可直接进行处理,速度快也不需要针对性的查询,所以适合在只有一个中断且实时性要求较高时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B0~RB7为管脚电平变化中断,只要是电平变化就产生中断(从H到L 或 从L到H均产生),中断子程序中需查询哪个管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