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后的LaunchPad扩展板的3D图

楼主:
前段时间发了LaunchPad扩展板的实物图和3D图,但这块板子存在
一些瑕疵,经过修改再次发给坛友,好像学TI M4的人不多,我出
一本M4的书籍,是否还有必要?欢迎坛友参加发表看法!

网友:
3D图很有用,那些初学者往往把芯片的正反面弄错了
造成这块板子报废,有些人或许把数码管的上下也会
搞反,元器件的摆放位置是否恰当,都能在3D图中
看出来。
  从图中看出,摄像头的插座缺口应该朝外,所以
图中存在错误,修改后的3D图如下

网友A:
昨天还有人问基于 TI TIVA  飞控的问题呢

支持楼主出书

也希望多多帮助坛子里的人

网友:
3D库好漂亮,能分享嘛

网友:
话说这个不能叫扩展板了,应该叫母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还有人问基于 TI TIVA  飞控的问题呢

支持楼主出书

呵呵,我还找人画了一块launchpad for DSP的扩展板,不过,
最近我好好看了一些,错的一塌糊涂,是用pads画,这个
软件我还不会用,只好从零学起了,我想从原理图重新
画块launchpad for DSP的扩展板,等搞定了,发给坛友
过目。
C2000 DSP还能否生存,值得怀疑哟?

网友:
这么多多扩展
应该把UART0给拉下来!
去了JTAG就白白浪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多扩展
应该把UART0给拉下来!
去了JTAG就白白浪费了!

留了UART接口用于WIFI的,还有把所有GPIO都已经引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留了UART接口用于WIFI的,还有把所有GPIO都已经引出来了

连接JTAG部分的UART0就空着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连接JTAG部分的UART0就空着了 ?

需要JTAG的可以用杜邦线直接从图中获取,另外JTAG在launchpad已经
留有插孔,在哪里焊一个接口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JTAG的可以用杜邦线直接从图中获取

看来我没说清楚
LANUCHPAD原本板上与JTAG部分连接时
TCK,TMS TDO TDI,EXT TXD,RXD
这个TXD,RXD
PA0,PA1没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没说清楚
LANUCHPAD原本板上与JTAG部分连接时
TCK,TMS TDO TDI,EXT TXD,RXD

呵呵,这个在launchpad板上留有插孔,在哪里用杜邦线引出就可以了
这个板子线太多,连插针都采用贴片的,

网友:
不错的板子,TIVA,STM32,LPC,KINETIS徘徊了一圈结果还是决定把原来买的EK-LM4F120XL用起来,在64PIN封装下ADC有内部基准的也只有TIVA了,本来想整kinetis,转了一圈结果被其乱七八糟的库,头文件弄晕了,还是回来混T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