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学习记录(十二)exit函数

楼主:
主要参考文献
http://www.2cto.com/os/201204/127253.html
http://blog.csdn.net/mybelief321/article/details/9064143

1 exit()和_exit()函数介绍

创建进程使用fork()函数,执行进程使用exec函数族,终止进程则使用exit()和_exit()函数。当进程执行到exit()或_exit()函数时,进程会无条件的停止剩下的所有操作,清除各种数据结构,并终止本进程的运行。但是,这两个函数还是有区别的,其调用过程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_exit()函数的作用是:直接使进程停止运行,清除其使用的内存空间,并清除其在内核中的各种数据结构;而exit()函数则在这些基础上做了一些包装,在执行退出之前加了若干道工序。exit()函数和_exit()函数的最大区别就在于exit()函数在终止当前进程之前要检查该进程打开过哪些文件,把文件缓冲区中的内容写回文件,也就是图1中的“清理I/O缓冲”一项。

在Linux的标准函数库中,有一套称作“高级I/O”的函数,我们熟知的printf()、fopen()、fread()、fwrite()都在此列,它们也被称作“缓冲I/O(buffered I/O)”。其特征是每次读文件时,会连续读出若干条记录,这样在下次读文件时就可以直接从内存的缓冲区中读取;同样,每次写文件时,也仅仅是写入内存中的缓冲区,等满足了一定的条件(如达到一定数量或遇到特定字符如换行符\n, 文件结束符EOF, vim中使用的:w命令等),再将缓冲区中的内容一次性写入文件
   这种技术大大增加了文件读写的速度,但也给咱们的编程带来一些麻烦。比如有些数据你认为已经被写入到文件中,实际上因为没有满足特定的条件,它们还只是被保存在缓冲区内,这时用_exit()函数直接将进程关闭掉,缓冲区中的数据就会丢失。因此,若想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最好使用exit()函数。

2 exit()和_exit()函数的语法

3 实验
exit()函数

_exit()函数

可见,调用_exit()函数无法输出缓冲区中的记录。

网友A:
exit会自己清除内存空间,但是不是说要父进程调用wait以后才会释放子进程所占用的系统资源吗。这个没有冲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it会自己清除内存空间,但是不是说要父进程调用wait以后才会释放子进程所占用的系统资源吗。这个没有冲突 ...

子进程退出的时候会给父进程发送SIGCHLD信号。父进程可以用signal函数为该信号安装handler,在handler中调用wait回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it会自己清除内存空间,但是不是说要父进程调用wait以后才会释放子进程所占用的系统资源吗。这个没有冲突 ...

要是实在不需要父进程回收,那就忽略该信号,signal(SIGCHLD,SIG_IGN) 来通知内核在子进程结束后对子进程进行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