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MSP430F5529自带ADC采样正弦波信号

楼主:
本人是新手,在做一个实验时不知道怎样用MSP430F5529自带ADC采样正弦波信号,请大神指点指点,有没有可参考的例程给我看看啊?

网友A:
采正弦波和其它波应该没啥区别吧,直接ADC采样,速度快一点就是了,根据采样定理至少要是目标波形的两倍。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B:
正弦波,你信号幅度多少啊+-

需要电平平移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正弦波和其它波应该没啥区别吧,直接ADC采样,速度快一点就是了,根据采样定理至少要是目标波形的两倍。

新手,不是很懂哦,能给个ADC采样波形的实例程序参考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你信号幅度多少啊+-

需要电平平移下不

采样的正弦波频率在10Hz~1kHz之间,输入信号幅度100mV-5Vpp 之间,请问该如何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采样的正弦波频率在10Hz~1kHz之间,输入信号幅度100mV-5Vpp 之间,请问该如何操作?

最大5VPP 压缩到的VRE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大5VPP 压缩到的VREF

您好,能麻烦你再说详细一点吗?不是很清楚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能麻烦你再说详细一点吗?不是很清楚哎

5529ADC是不是最高到VREF的要求啊
那你最大输入5V是不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29ADC是不是最高到VREF的要求啊
那你最大输入5V是不是烧了!

如果压缩到VREF后采样的程序又该怎么写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
采样就自己写咯!
自己看TIDEMO什么的

网友B:
先把5529走起来,然后把某个通道ADC可以采集到,那就一步步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5529走起来,然后把某个通道ADC可以采集到,那就一步步来咯

我试着弄了的,可是采集不到信号

网友B:
那ADC输入还采集不到电压吗?
那就找例子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ADC输入还采集不到电压吗?
那就找例子看看吧!

找得到例子就不会来这麻烦大家了的。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得到例子就不会来这麻烦大家了的。还是谢谢你了

TI对外设例程都有的

网友:
印象中5529开发板自带的例子里面就有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