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Bottom 元器件位置图如何左右镜像打印

楼主:
在protel DXP 中,PCB Bottom Placement如何左右镜像打印?以方便贴片。<因PCB图是Top朝Bottom看,翻转过来看Bottom就左右镜像了>,有知道的请指点具体操作,谢谢!

(我已在File->Pageset up->Printer Setup->Properties->纸张/质量  中勾选 镜像打印[N],确定后仍不行。)

网友:
Ok,自己已搞定~

网友A:
文件菜单,,智能PDF,next 之后,到PCBPrintout Settings界面将mirror和TT font选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菜单,,智能PDF,next 之后,到PCBPrintout Settings界面将mirror和TT font选中,,,

...

照做了可以。TT Fonts 是什么?另我 选中BottomLayer页面PCB通过左右翻转调整下再打印丝印&Value即可。你这个更方便些,不过丝印的显示要先镜像,打印时再镜像下才翻转过来了。

Thanks!

网友:
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 qwqwqw2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