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5110显示问题

楼主:
各位,我用launchpad调诺基亚5110屏的程序,程序中只要有  LCD_clear();  就无法执行,屏蔽  LCD_clear(); 之后只能显一部分,LCD_clear();检查觉得也没问题,可就是执行不了,怎么解决?

# include "msp430g2553.h"
# include "nokia_5110.h"
# include "english_6x8_pixel.h"
# include "write_chinese_string_pixel.h"

void delay_1u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1000;i++);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    delay_1ms();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ST_0;
    delay_1us();
    LCD_RST_1;
    LCD_CE_0;
    delay_1us();
    LCD_CE_1;
    delay_1us();

    LCD_write_byte(0x21, 0);        // ê1ó?à??1?üá?éè??LCD?£ê?
    LCD_write_byte(0xC0, 0);        // éè??????μ??1
    LCD_write_byte(0x06, 0);        // ???èD£?y
    LCD_write_byte(0x13, 0);        // 1:48
    LCD_write_byte(0x20, 0);        // ê1ó??ù±??üá?

    LCD_clear();                // ???á

    LCD_write_byte(0x0c, 0);        // éè?¨??ê??£ê?£??y3£??ê?

    LCD_CE_0;
  }

void LCD_clear(void)
  {
    unsigned int k;

    LCD_write_byte(0x0c, 0);
    LCD_write_byte(0x80, 0);

    for(k=0; k<504; k++)
      LCD_write_byte(0, 1);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ite_byte(0x40|Y,0);                        // column
    LCD_write_byte(0x80|X,0);                          // row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line;
    c -= 32;
    for (line=0; line<6; line++)
    LCD_write_byte(font6x8[c][line], 1);
  }

void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s)
  {
    LCD_set_XY(X,Y);
    while (*s)
      {
         LCD_write_char(*s);
         s++;
      }
  }

void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_with,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row)
  {
    unsigned char i,n;

    LCD_set_XY(X,Y);                             //éè??3?ê?????

    for (i=0;i       {
              for (n=0; n                 {
                  if (n==ch_with)                      //D′oo×?μ???°?2?·?
                    {
                      if (i==0) LCD_set_XY(X,Y+1);
                      else
                         LCD_set_XY((X+(ch_with+row)*i),Y+1);
              }
                  LCD_write_byte(write_chinese[line+i][n],1);
                }
              i++;
              LCD_set_XY((X+(ch_with+row)*i),Y);
      }
  }

void LCD_draw_bmp_pixe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map,
                  unsigned char Pix_x,unsigned char Pix_y)
  {
    unsigned int i=0,n=0;
    unsigned char row=0;

    if (Pix_y%8==0) row=Pix_y/8;      //??????í??ù??DDêy
      else
        row=Pix_y/8+1;

    for (n=0;n       {
              LCD_set_XY(X,Y);
        for(i=0; i           {
            LCD_write_byte(map[i+n*Pix_x], 1);
          }
        Y++;                         //??DD
      }
  }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LCD_CE_0;
      if(command == 0)
         LCD_DC_0;
      else
         LCD_DC_1;
      for(i=0;i<8;i++)
         {
            if(dat&0x80)
                SDIN_1;
            else
                SDIN_0;
            SCLK_0;
            dat = dat << 1;
            SCLK_1;
         }
      LCD_CE_1;
  }

void IO_init()
{
    P1DIR=0xff; // 初始化IO
    P1OUT=0x00;
    P2DIR=0xff; // 初始化IO
    P2OUT=0x00;
}

void main(void)
{
        IO_init();    LED1_1;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_clear();

        while(1)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0,"a");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2,"a");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4,4,"a");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0," Welcome to  ");
                LED2_1;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2," Welcome to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3,3,"A");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4,4,"A");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1," Amy  studio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2,"amy-studio.com");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3," Nokia5110 LCD");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12,4,12,4,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