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个TIVAC关于的程序,为什么M4掉电之后就不显示了呢?

楼主:
程序烧进去的时候正常显示,只要断电之后再给电就什么的不现实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是关于1602的程序

网友:
你再烧入呢?可以显示吗?

网友:
可能是我工程没建好,把代码复制到其他工程里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液晶显示没有初始化代码吧

网友:
没加startup文件吧

网友A: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加那个文件,求大神赐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加那个文件,求大神赐教啊

一般新建的工程都有的啊,, 我之前有一次把那个删了就出现你这种问题了,新建个工程把那个文件copy进去就行

网友:
先确认一下上电后程序是否运行?
还有描述一下开发环境,工程环境,这样方便帮你定位问题

网友:
嗯 就是没有添加那个文件的原因 添加进去就OK啦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你没加startup文件,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