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学习笔记5——呼吸灯详解

楼主:
HELPER2416学习笔记5——呼吸灯详解

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

BOSS布置的作业,交得有点晚了,抱歉。首先,先说一下我的大体思路吧,采用的是之前学习STM32的一个呼吸灯例子的思想。汇编层的代码用的是yuanlai2010分享的定时器中断的工程文件,看来有时间还得加强学习下汇编的相关知识。
从医学角度来讲,一个人吸一次气再呼一次气的时间大约为3秒(前提条件:正常人),本实验主要设计让灯从灭到亮再到灭的时间大约为3秒,并且是连续的亮灭。
(1)          本次实验用到定时器1的PWM输出。首先,必须注意将GPB1设置为TOU1,之前由于没注意这个问题,设置成Output,耽误了很长时间。
与设置定时器输入时钟频率相关的寄存器:TCFG0、TCFG1。
计算公式:定时器输入时钟频率 = PCLK / {预分频值+1}/ {分频值}
通过串口打印的信息可知:PCLK=66666666Hz所以,我将TCFG0设置为0x73,即预分频值为115。将TCFG1设置为0x30,即将定时器1的分频值设置为16。
定时器1的输入时钟频率=66666666/(115+1)/16=31919.5Hz
(2)接着设置定时器1的计数缓冲寄存器TCNTB1和比较缓冲寄存器TCMPB1。
将TCNTB1装入值:0xff即255。
用MatLab仿真出来的PWM表:(装入TCMPB1中的值)
unsigned int indexWave[] = {1,1,2,2,3,4,6,8,10,14,19,25,33,44,59,80,    107,143,191,250,250,191,143,107,80,59,44,33,25,19,14,10,8,6,4,3,2,2,1,1};
表中一共有40个数据,定时器每产生10次中断,更新TCMPB1中的值。(表中的数字250本来是255,经过实际现象观察,如果是255在要到达最亮的时候会出现闪烁,所以我改成了250,问题就解决了)
可以算出:一次呼吸周期为:(1/31919.5)*256*400=3.2秒与理论值3秒接近
(3)设置TCON寄存器
先设置TCON的第9位置1,手动将TCNTB1/TCMPB1中的值装入TCNT1/TCMP1。接着设置TCON=0x00000d00,设置定时器1自动装载、输出反转(S3C2416的定时器为向下计数,设置输出反转时,当TCNTn<=TCMPn时,输出电平为低电平)和开启定时器1。
思路大概就这样了,接着挑几个重要的函数讲解吧。
1.设置GPB1为TOUT1
void LED_init()

{

        GPBCON |= 1<<3;

}

2.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
{
    TCFG0  = 0x73;         //预分频值115
    TCFG1  = 0x30;        //分频值16
    TCMPB1 = 0x00000000;
    TCNTB1 = 0x000000ff;
    TCON |= (1<<9);
    TCON = 0x00000d00;
}

3.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1_handler()
{
        static unsigned char pwm_index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period_cnt = 0;
        period_cnt++;
        if(period_cnt >= 10)
        {
                                        //10次中断更新一次TCMPB1的值
                TCMPB1 = indexWave[pwm_index];
                pwm_index++;
                if( pwm_index >=  40)
                {
                        pwm_index=0;
                }
                period_cnt=0;
        }
//清除中断标志位
    SRCPND1 = 1 << INTOFFSET1;
    INTPND1 = INTPND1;
}

4.  主函数:
void main()
{
        LED_init();                                //初始化LED
        int_initialize();                          //初始化中断控制器并开启中断
        int_register(1, 11, timer1_handler);        //注册Timer1中断函数
        timer_init();                                //初始化Timer1并开始计数
        while(1);
}

打开串口软件,按住空格,开发板上电,输入loady 0x00000000
发送完make之后生成的app.bin文件后。go 0x00000000就能看到呼吸灯现象了。
视频、图片就不晒了,有需要的朋友下载源码包观察吧。
论坛ID:fjjjnk1234
提交时间:2014.07.29

网友:
看似小小的一个功能,实现起来也很简单,但是认真分析起来,里边还是有很多道道的!只要认真去研究,顺藤摸瓜,后边就一通百通了!给个赞!你会获得小奖品!呵呵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楼主真不是一般的认真~~~~~~~

网友:
过来赞一个

网友A:
对 Matlab怎么仿真出PWM表非常感兴趣?
只对matlab做曲线拟合有点基础,怎么仿真的话应该怎么学习呢?
望LZ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 Matlab怎么仿真出PWM表非常感兴趣?
只对matlab做曲线拟合有点基础,怎么仿真的话应该怎么学习呢?
望 ...

其实这个PWM表是我直接利用别人仿真出来的,我也没学过MatLa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PWM表是我直接利用别人仿真出来的,我也没学过MatLab

喔  好的 谢谢LZ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