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8824,DECAY导致的噪声问题

楼主:
淘宝回来的THB6128 和 官方8824DEMO板 对比测试。驱动36步进电机,在相同工作模式(32细分,Mixed Decay)下发现 8824有明显的噪音。 查看芯片手册: 发现THB6128 Mixed Decay 的顺序是CHARGE->Slow Decay->Fast Decay. 8824 Mixed Decay 的顺序是CHARGE->Fast Decay->Slow Decay, 8812 8846都有相同顺序的概述。 请问: 一、步进电机的工作频率较低<350HZ,在此情况下步进电机会发生震动。TI的驱动方案可以提供哪些操作来降低步进电机的噪声?具体如何操作? 二、如上所示的对比,会否是Mixed Decay 顺序不同而导致的噪声问题?TI的驱动方案能否设置成和THB6128相同的顺序?

网友:
等待论坛大佬的解答~~~~~~~~~~~

网友:
我遇到的是8824电流慢衰部分稳不住,是不是有同样情况

网友:
拿示波器对比下,2块板子的,AB相电机波形看看;
8824我没用过,THB6128以前也试过,声音还好,就是速度不是很快,可能那时算法做的不好;

网友:
可以在,A,B相对地加个10K电阻,并加个小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