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ARM6.10 难道不支持STLINKV2吗?

楼主:
如题,我用STLINK调试一切正常,换成V2版STLINK一切不正常,根本连不上。看了下IAR文件夹下的驱动,STLinkIIIUSBDriver  381K,很明显是STLINK的驱动,V2的驱动没这么大的,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处理能让它能正常调试,告知小弟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靠,原来6.10就是6.1版哪,我还以为6.10比6.2版本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原来6.10就是6.1版哪,我还以为6.10比6.2版本高呢

请教楼主  你的制作ST-LINK V2   能不能使用IAR的JTAG在线仿真STM32的呢   为什么我使用不行  连接STM32 ST-LINK Utility都不行  STM32 ST-LINK Utility是3.5版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