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084和一个三极管组成的一个放大电路 求分析

楼主:
tl084和一个三极管组成的一个放大电路 求分析

网友:
不像是正规设计的电路,倒好像是胡乱画出来的。

网友A:
大哥,这是超声波接收的前端部分,我在用multisim模拟,用40KHZ交流模拟超声波接收。后面还有三个放大,比较简单我就没有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是超声波接收的前端部分,我在用multisim模拟,用40KHZ交流模拟超声波接收。后面还有三个放大,比 ...

用multisim模拟,出来了什么结果?

网友:
对于运放的输出来说,三极管构成的是共基极放大电路,反馈信号送到三极管,发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仍是负反馈。

从输入信号源方向看,三极管构成共发射极电路,发射极具有交流负反馈。

C3的作用就不用说了。
C4 最好是再大一些。

电路增益和普通的反相放大电路算法一致,1+R3/(R2+Xc2)。

话说以前分析某个话筒信号放大电路见过类似的方式,不过没搞清楚到底有什么优点。

对于这个电路的应用来说,俺感觉也似乎只是为了匹配输入阻抗。。哦,还有增益···这个电路增益很高啊。。难道说这个方式可以提高稳定性?相位裕度好?回头仿真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ultisim模拟,出来了什么结果?

仿真波形

网友:
1、看不出你的示波器A通道接在电路中哪一点。
2、通常观测,应该至少一个通道看输入信号,一个通道看输出。这样才能够看出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3、截屏不要转*.jpg文件,转成*.png文件比较清楚。你截的图,实在看不清楚波形。

网友C:
如果楼主想让别人分析电路原理,最好拿一些典型的电路,别自己随心所欲地画个图 ---- 能不能正常工作还难说,说让别人来分析 , 跟着你的思路跑。这样也分析不出个结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想让别人分析电路原理,最好拿一些典型的电路,别自己随心所欲地画个图 ---- 能不能正常工作还难说 ...

这是超声红外电子白板里面超声波接收的前端电路,我拆了两套都是这种做法的,都用上了MMBT3906这个pnp三极管。我自己也已经做出产品,可是效果不理想,才在这里求助,想透彻的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优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超声红外电子白板里面超声波接收的前端电路,我拆了两套都是这种做法的,都用上了MMBT3906这个pnp三 ...

我判断,可能楼主在用实物画图的时候,有些地方没有画正确。

网友:
刚画图仿真了下:
瞬态分析:

动态直流分析:

交流分析:

还有谐波失真,就不贴了,发现输入信号最大也就5mV,再高就很大的削波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画图仿真了下:
瞬态分析:

5mv 只是模拟一下 ,实际我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可能是uV级的。超声波发射端由远到近,接收端信号幅度变化很大的从几十uv 到几mV。且超声波接收信号失真不是问题,我只要确定40K的超声波接收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判断,可能楼主在用实物画图的时候,有些地方没有画正确。

图绝对没有问题,是有人在用的成熟产品。包括每颗电容,都是焊下来测过大小的。绝不是随便拿张图让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画图仿真了下:
瞬态分析: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判断,可能楼主在用实物画图的时候,有些地方没有画正确。

图片更正:

误以为是NPN管所致。

另外,不管楼主怎么说图没有问题,我还是不敢相信。

这种电路,即是能工作,它作用也不是用来  “ 放大 ” 的。最多也只能算个非常规设计。

网友D:
dontium 版,类似的电路俺见过三个了,最有印象的是古老的苹果电脑的话筒放大电路。不过至今也没搞明白为什么这么设计。稍后我翻翻,看看俺的网盘里有没有,以前仿真过。

to ououbibisky, 软件是MicroCap,我用的是V10.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dontium 版,类似的电路俺见过三个了,最有印象的是古老的苹果电脑的话筒放大电路。不过至今也没搞明白为什 ...

liang哥   搞明白这个电路设计的原因了吗 ?

网友:
大致算是明白了。
增益要求高(100倍),一级的运放放大满足不了要求。可能是不想增加运放数量,采用的这种形式。
用TL084仿真了个同相放大的电路(就是改下输入,去掉三极管部分),发现振荡了。。。。。
交流分析发现增益裕度不足。。才25。

你在顶楼的电路是很不错的设计。
如果C2调整到220n,可以得到更好的幅频响应。不过这是仿真结果,实际参数会有少许不同。

另,俺想,如果采用两个运放构成这种复合结构应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