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AD内部温度采集 12864显示

楼主:
结合资料,写的msp430内部AD转换温度采集,并用LCD12864显示

亲测可用

网友A:
请问硬件怎么连接   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硬件怎么连接   麻烦告知!谢谢

电源和地之类的就不多说了,其中只有4号引脚接VCC,56号与单片机相连(可根据程序调整),15接地,17接VCC。附上引脚说明,希望对你有用。。。引脚号 引脚名称 方向 功能说明
1 VSS -

模块的电源地

2 VDD -

模块的电源正端

3 V0 -

LCD驱动电压输入端

4 RS(CS) H/L

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串行的片选信号

5 R/W(SID) H/L

并行的读写选择信号;串行的数据口

6 E(CLK) H/L

并行的使能信号;串行的同步时钟

7 DB0 H/L

数据0

8 DB1 H/L

数据1

9 DB2 H/L

数据2

10 DB3 H/L

数据3

11 DB4 H/L

数据4

12 DB5 H/L

数据5

13 DB6 H/L

数据6

14 DB7 H/L

数据7

15 PSB H/L 并/串行接口选择:H-并行;L-串行

16 NC

空脚

17 /RET H/L

复位 低电平有效

18 NC

空脚

19 LED_A -

背光源正极(LED+5V)

20 LED_K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和地之类的就不多说了,其中只有4号引脚接VCC,56号与单片机相连(可根据程序调整),15接地,17接VC ...

谢谢  !!

网友:
我最近在做一个类似的东东,12864+片上ADC,加了一个3mm的940nm发光二极管,用来控制空调开关,看起来没有什么必要,空调自带恒温系统,纯粹做着玩玩,同时看看会不会真的省电。
单片机算用MSP2452 DIP20封装,供电打算用一颗1.5F的法拉电容,晚上使用Launchpad为它充电到3.5V,不清楚能否支持到第二天早上。
由于红外遥控编码载波是38KHz,采用TimerA输出PWM控制。为了提高遥控精度,需要使用8M的时钟,但是根据Datasheet,需要2.2V以上电压才能带得起来,因此还需要采集电源电压信息。

网友:
下载之后看了,感觉挺有用,谢谢啦!

网友:
你好,请问硬件怎样连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