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出不了方波啊

楼主:
#include <msp430f5529.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2SEL|=BIT0;   //声明有特殊功能,不做普通I/O使用
   P2DIR|=BIT0;   //输出
   P2DS |=BIT0; //全力驱动,否则可能无法驱动电机
   P2OUT&=~BIT0;   //初始化输出低电平
   P3DIR |=BIT4;
   /*把SMCL配置为XT2 4MHZ*/
   P5SEL=BIT2+BIT3;   //声明特殊功能,将用作外部时钟晶振XT2输入
   UCSCTL6&=~XT2OFF;  //开启XT2
   while(SFRIFG1 & OFIFG)
   {
      UCSCTL7 &=~(XT2OFFG+DCOFFG+XT1LFOFFG);//清除3种时钟错误标志
      SFRIFG1&=~(OFIFG);//清除时钟错误标志位
   }  //直到XT2从起振到振荡正常,没有错误发生
   UCSCTL4|=SELS_5;   //把SMCLK的时钟源选为XT2 4MHZ
   TA1CCTL0=CCIE;     //定时器A1的捕获比较器0开启CCIFG位中断
   TA1CCR0=200;       //置入计数终值,则PWM频率为10KHZ
   TA1CCTL1=CCIE;     //捕获比较器1开启中断
   TA1CCR1=50;        //占空比为75%
   TA1CTL|=TACLR;     //将计时器A1清零
   TA1CTL|=TASSEL_2+MC_3;   //定时器选择SMCLK作为时钟源,且为增减模式
   TA1CCTL1=OUTMOD_4; //定时器A1中的捕获比较器1,输出模式为4翻转

}

网友:
这段代码是直接从网上拷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