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串口通信读取陀螺仪数据

楼主:
我打算利用TM4C的串口实时读取陀螺仪发送过来的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进行实时操作,但不太理解这个接收读取过程。我的疑问是从接收FIFO取出数据后放在哪?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在程序上如何设置?望高手赐教

网友A:
接收到的数据都放在数组中,直接用串口发出来就是。
但是这样的数据得到了也没用,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最好对接到的数据进行换算,得到姿态角。

给你的建议是用被人开源的四轴上位机,根据他们提供的上位机数据接收格式发送,就可以看到波形等,很多具有实际意义的信息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到的数据都放在数组中,直接用串口发出来就是。
但是这样的数据得到了也没用,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

谢谢赐教

网友:
楼主,我现在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了,能不能提供一下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