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小米1老崩溃

楼主:
俺的小米1今天又崩溃好几次。打开好几个软件都没反应,连启动器都坏了。
这机子老是老了点,但好歹也陪伴我快三年了。

刷机已经救不了它了,真伤心。
可咋办呢?

网友A:
换手机吧!花1000买个二手苹果或者三星果断秒杀各种米。。。饥饿营销让人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手机吧!花1000买个二手苹果或者三星果断秒杀各种米。。。饥饿营销让人很不爽。

好吧,再给它一次机会,再不行就换手机。谢谢 ^ _ ^

网友B:
趁还没彻底over赶紧把需要的资料拷贝出来,然后就可以让他下岗了

网友C:
呼吁雷军,赶快建立一个回收小米的公司吧,肯定还火!

网友D:
刷miui v5 试试,不要装过多软件,那个电池状态类的软件卸掉吧

网友E:
之前想抢小米嘚。。结果买了华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趁还没彻底over赶紧把需要的资料拷贝出来,然后就可以让他下岗了

对。谢谢提醒。看来是不能指望太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想抢小米嘚。。结果买了华为。。。。

当年人家看我手机的眼神的羡慕里边带着点嫉妒的呢。哎,风光不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呼吁雷军,赶快建立一个回收小米的公司吧,肯定还火!

我都想回收旧手机了,这智能机更新速度也太快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miui v5 试试,不要装过多软件,那个电池状态类的软件卸掉吧

谢谢提醒。以前手机上的软件还算正常,这两天带出去跑了个步,哎呀,各种死机。
找时间刷个别的系统试试。嘿嘿。

网友F:
我的米1用了快两年了,前一段也是反应特别慢各种软件打不开,后来恢复了一下出厂设计就好了。最贱电池有些接触不良,一晃动就关机,我在电池下边垫了一点纸,在坚持坚持也就换啦。

网友:
前些日子换了个手机,结果把旧手机重新刷了一下系统,K~A~O,又活过来了,还是官方系统,没有精简的。
估计andriod系统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垃圾,时间久了,系统就越来越慢了
另外,现在成本至上的年代,元器件老化的时间也是非常精确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将格式化手机,手机可以变快。恢复之前记得备份。

网友G:
换了吧,都用了3年了,按智能机的更新速度来说也不算短了,这样总死机,用的多闹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想抢小米嘚。。结果买了华为。。。。

干的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米1用了快两年了,前一段也是反应特别慢各种软件打不开,后来恢复了一下出厂设计就好了。最贱电池有些 ...

那就换吧。不过不能用小米的了,太操心了。换个华什么的应该省不少心吧。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换了吧,都用了3年了,按智能机的更新速度来说也不算短了,这样总死机,用的多闹心啊

是啊是啊,确实3年时间也是该换了,太受折磨了。现在正备份文件,攒钱买个华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是啊,确实3年时间也是该换了,太受折磨了。现在正备份文件,攒钱买个华为的。

买华为都是好样的,华为不错,我用的荣耀系列的,感觉还可以,半年多了,还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把手机清理干净,必要时重装操作系统。重装前务必先将手机里装的各程序弄干净,否则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