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lack改为正的

楼主:
我的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里面有的slack为负的,如何能改成正的呢 谢谢

网友A:
具体分析为负的路径,查找为负的原因,然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分析为负的路径,查找为负的原因,然后解决

能具体点 吗

网友:
具体点就是你自己分析,你啥都没有让别人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