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体验+Hello EEWorld!

楼主:
这个我认为是选择mbed的好处啦。为什么呢,不用看手册,不用去构思,拿来主义,只两句话两板线就可实现串口通讯。

少费话,上程序!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myled(LED1);

Serial pc(USBTX,USBRX);
int main() {
    while(1) {
        myled = 1;
        wait(0.2);
        myled = 0;
        wait(0.2);
        pc.printf("Hello EEWorld!\n");
    }
}

编译时的截图

运行效果图:

实际连接图:

今天上午上视频哈:

照片

网友A:
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遇见你。在某天我们会相遇,然后在一起,直到最后一起离去。

楼上这句留言.写得太感人啦但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遇见你。在某天我们会相遇,然后在一起,直到最后一起离去。

感人也没什么用啊,唉。。。   应该有不少人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