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如何显示浮点型数据

楼主:
用MPU6050通过计算得出角度 是个浮点型的数据  我要怎样才能显示在LCD上 求具体源程序~~多谢!

网友:
//10进制显示 有符号浮点数数值 (32位数据)(mask小数位数)
extern void LCD_Display_DEC_float(uint8 address,float dat,int8 mask1,int8 mask2)
{
        uint32 xx;
        uint32 div=1000000000;
        uint8 tmp;
        LCD_Write_Command(0x80+address);
#ifdef LCD_DISPLAY_FLOAT_SIGN
        if (dat>=0)
                LCD_Write_Data('+');
        else
        {
                LCD_Write_Data('-');
                dat=-dat;
        }
#else
        if (dat<0) dat=-dat;

#endif
        xx=(int32)dat;                        //取整数部分
        dat-=(float)xx;
        //LCD_Display_DEC_uint32(address+1,xx,mask1);//掉函数显示整数位时符号占位一个
/**/do {
                tmp=0;
                while (xx>=div) {
                        xx-=div;
                        tmp++;
                }
                if (mask1<=0)
                        LCD_Write_Data(tmp+'0');
                mask1--;
        } while ((div/=10)>=10);
        LCD_Write_Data((uint8)xx+'0');
        LCD_Write_Data('.');
        while (mask2>0)
        {
                mask2--;
                dat*=10;
                tmp=(int32)dat;        //取小数部分
                LCD_Write_Data(tmp+'0');
                dat-=tmp;
        }
        DISPLAY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