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各位老师关于TVS2.TVS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压敏电阻在应用中的不同之处?

楼主:
TVS2.TVS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压敏电阻在应用电路中的有啥不同呢??压敏电阻可以代替前两者吗?

网友:
压敏电阻响应时间为ns级,比TVS管稍慢,TVS可以防浪涌,有可能雷击的产品情况下少不了,而压敏电阻只是吸收浪涌。
TVS管和稳压管都能用作稳压,但是稳压管的稳压精度可以做的高。

网友:
下面摘抄一段,可能说的更具体:
TVS二极管与常见的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相似,如果高于标志上的击穿电压,TVS二极管就会导通,与稳压二极管相比,TVS二极管有更高的电流导通能力。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以10-12S量级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同时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安全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浪涌脉冲的破坏。
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现在大量使用的"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器,它的主体材料有二价元素(Zn)和六价元素氧(O)所构成。所以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氧化锌压敏电阻器是一种“Ⅱ-Ⅵ族氧化物半导体”。 压敏电阻器称为"突波吸收器",有时也称为“电冲击(浪涌)抑制器(吸收器)”。

网友:
TVS主要应用于防雷、防浪涌 响应速度较压敏电阻更快一点 是否替代主要看你的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