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上电进入非法中断(ADC+SPI+TIMER)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每一次上电的时候,会进入非法中断,在ADC的打开的时候(其实和SPI和定时器没什么关系)
第一次开机(上电或调试)---->进入非法中断--->把ADC模块屏蔽或下载一个其他正常的工程到FLASH--->正常--->重新下载这个“有错的”工程或调试到FLASH--->正常

MAIN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InitGpio();
  InitSciaGpio();

  DINT;
  InitPieCtrl();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
  EDIS;
  IER |= M_INT1;
  InitSpiGpio();
  InitSpi();
  SpiaRegs.SPITXBUF=0x00;
  //spi_fifo_init();

void ConfigAdc(void)
{
  EALLOW;
  //通道0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0;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1;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6;

  EDIS;
}

main.c和spi.c

网友A:
先不说你问题,你的程序结构有问题。在定时器里面刷屏,主程序不停的读AD采样值。正常结构定时器启动AD,在主程序里面刷屏。中断程序要尽可能短,当你在写一个复杂一些应用时就会感受到结构带来的“恶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你问题,你的程序结构有问题。在定时器里面刷屏,主程序不停的读AD采样值。正常结构定时器启动AD,在 ...

嗯,谢谢指导。我之所以在定时器里刷屏,就是觉得刷屏的时候应该小于100ms,而在While里一直刷屏的话,频率会更高。(硬件SPI的频率设置到了15MHz)
我按照您说的改了下程序,把刷屏程序写到while里,然后加了个50ms的DELAY_US(50000)(不加的话显示频率太高,屏幕已经花了),显示还算正常,但上述问题仍然存在,我把仿真器拨下来再插上去,屏幕已经不显示了(flash启动后进入了非法中断),debug后看到果然一启动就进非法中断。

网友:
@dontium 有爱的斑竹求助

网友:
最烦的是看代码了。今天才有时间看了楼主的代码,请楼主谅解。

一般地,C2000进入非法中断的原因多半是因为寄存器写入不正确引起的。例如,写了个不该写的寄存器。

1、楼主的代码中,对FLASH初始化,是放在后面的,而FLASH的初始化一般与Ramfuncs的定义有关。一般要把它放在使用Ramfuncs之前。而楼主把它放到了程序的偏后位置,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2、CMD文件的安排也会影响程序的正确执行。

楼主可以这样实验一下,屏蔽一部分代码,看看未屏蔽部分会不会进入非法中断。如果代码太大,可以使用华罗庚的优选法。

网友B:
或者,把你完整的工程传来帮你找原因

网友:
[删不掉此楼了。。在楼下,一样的内容]嗯嗯,多谢回复,其实经过多次测试我发现就是只要有这个InitAdc()就会在第一次上电时出问题。
这是整个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把你完整的工程传来帮你找原因

嗯嗯,多谢回复,其实经过多次测试我发现就是只要有这个InitAdc()就会在第一次上电时出问题。
这是整个工程

网友:
这个工程编译就没通过

是少了文件还是怎么回事?

"../28027_RAM_lnk.cmd", line 114: error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text" size 0x17ef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PRAML0       size: 0x900        unused: 0x900        max hole: 0x900

>> Compilation failure
"../28027_RAM_lnk.cmd", line 122: error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econst" size 0xa6e page 1.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DRAML0       size: 0x700        unused: 0x620        max hole: 0x620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ConfigAdc ./main.obj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程编译就没通过

中间两个错误应该是你用RAM调试,好像放不下吧?最后一个,我在给你打包程序前,把我注释掉以及改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改回去了,可能有的没有保存,就是void ConfigAdc(volatile union ADCSOCxCTL_REG *adcsoc, char chsel, char trigsel, char acqps)这个函数没有在F2802x_GlobalPrototypes.h里面声明吧。你可以按我上面说的改一下试试,或者再下载我新上传了,抱歉我上传前改了东西却没Build,下面这个 是我编译通过的,CCSv6,TI6.2.7,这个可能需要改。或者有时间的话加我QQ:liangzr@outlook.com

网友:
这个是没问题的:

好好看看吧,原因我已经说了。

或者由此你会改变不认真看别人回帖的习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没问题的:

多谢斑竹,我看到差别了,把那个ifdef放到了前面,我已经调了快两天这个了,找到每一个可能解决的方案我都会认真去试了,但是我去汇编不大懂,没有理解您前面说的意思,我还以为是初始化flash——InitFlash()这个函数要放到那个MemCopy()的前面,所以我只把这个改了,没看到效果,现在测试AD应该是没问题了——下载程序——断电——调试程序——正常(没有像以前进入非法中断),但是我的屏幕不亮了,还要再调调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没问题的:

嗯,问题现在算基本解决了,还是和ADC有关,把flash那些放到最上面,我的spi什么的都不工作了,后来我慢慢的把一些东西移上去发现没问题,我把spi和初始化和lcd的初始化放到initflash上面,屏幕就有显示了,只要InitAdc()在下面,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问题现在算基本解决了,还是和ADC有关,把flash那些放到最上面,我的spi什么的都不工作了,后来我慢 ...

哈哈,你为一个问题搞了两天,不多不多。我刚开始搞C2000,为一个问题让我四处求教,有的可能需要摸索一周。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助啊,我单步调试,发现进入adc_init程序以后在最后一步的延时程序的时候会进入非法中断,我的程序比较简单,麻烦帮我看看可以吗

@dontium

网友B:
不用看你现在给的项目文件,首先,把你项目的几个警告处理了再说。

因为原来看你的项目时,有几个警告我就觉得有些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你现在给的项目文件,首先,把你项目的几个警告处理了再说。

因为原来看你的项目时,有几个警告我 ...

版主也帮我看看吧。。。类似的问题,在adcinit的里的延时程序导致错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也帮我看看吧。。。类似的问题,在adcinit的里的延时程序导致错误了

你的程序是没有初始化FLASH,与楼主的问题差不多,楼主是因为放的位置不对,而你的是根本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是没有初始化FLASH,与楼主的问题差不多,楼主是因为放的位置不对,而你的是根本没有

一般哪些程序是必须放在RAM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哪些程序是必须放在RAM运行的

没有 “ 必须 ” 放在RAM中运行的程序。因为在RAM中运行的速度快,所以对时间有要求的程序可以放在RAM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您发的那个好的工程我的CCS5.5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您发的那个好的工程我的CCS5.5打不开

我现在改为V6了,不知道它的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改为V6了,不知道它的兼容性怎么样

我参考controlsuit里面的例程,在InitSysCtrl();后面加上了//        #ifdef TOFLASH
//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        InitFlash();
//        #endif

但结果还是会跑到非法中断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参考controlsuit里面的例程,在InitSysCtrl();后面加上了//        #ifdef TOFLASH
//        MemCopy(&RamfuncsLoad ...

11楼的附件,你打开看看吧。打开时,采用“导入”的办法

网友E:
这个工程我都不能在我安装的CCS打开为什么,说是工程不能解释,刚接触CCS,不知道的太多了,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工程我都不能在我安装的CCS打开为什么,说是工程不能解释,刚接触CCS,不知道的太多了,求指教

我也不太清楚,难道是版本太低?你的ccs是5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