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30g2553 adc 转换问题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OLED.h"
  volatile int v=0,t=0;
//volatile float v=0;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OLED_init();
    P1DIR|=BIT0;
    P1SEL|=BIT1;
    P1DIR&=~BIT1;
    P1REN|=BIT1;
    P1OUT&=~BIT1;
    TACCR0=1000;
    TACCTL0=CCIE;
    TACTL=MC_1+TASSEL_2;
    ADC10CTL0|=SREF_1+ADC10SHT_2+MSC+REFON+REF2_5V+ADC10ON+ADC10IE;
    //选择参考电压VCC和VSS,采样时间为4xADC10clk。连续转换模式,启用内部参考电压,选用2.5v。开启转换内核,开启中断;
    ADC10CTL1|=INCH_1+SHS_0+ADC10DIV_0+ADC10SSEL_0+CONSEQ_2;
    //选择通道0.采样保持源为ADC10sc,转换时钟不分平。选择ADC内部时钟,单通道连续模式
    ADC10AE0|=BIT1;//模拟输入被启用
   ADC10CTL0|=ENC+ADC10SC;
    _EINT();
   while(1)
        {

             // ADC10CTL0|=ENC+ADC10SC;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4,64,8);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v =ADC10MEM *2500/1023);
  //  __delay_cycles(1000000);
             //
//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4,64,v);
   P1DIR|=BIT6;
   P1OUT^=BIT6;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
{
   ADC10CTL0|=ENC+ADC10SC;
   P1OUT^=BIT0;
OLED_display_number_8x16(4,64,v);

为啥我把显示程序不放在 AD中断里面数据就不会更新  AD也只转换一次   我用的是单通道连续模式啊 ;要是把显示程序放在AD中断里 就可以连续转换  这咋回事啊?????新手入门 请教大神